人机界面
PLC输出显示

楼主(2007-11-17):
我想用PLC给外界输出显示,除了触摸屏还有什么东西能显示啊?
能用PLC显示吗?
有这种命令吗?
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赐教!!!

网友A:
显示什么?数字还是信号?什么PLC?

网友B:
那就是:文本显示器、七段数码管、指示灯。

楼主:
显示数字,
用文本显示器的话或七段数码管,,,用FX系列的PLC用哪个命令可以完成啊

网友B:
用文本显示器直接在文本显示器中调用存储器就可以了;
用七段数码管就麻烦了,不是一两个指令的问题,要设置显示优先级、子程序、清除某部分存储区、跳转指令等等......

楼主:
哦,这么麻烦呀,那个文本显示器是不就跟那个触摸屏似的,也是在PLC里面读地址呀,
是不是PLC里面每个地址寄存器与文本显示器里面的每段文本内容相对应呀
用的时候直接调用PLC里面的地址呀,然后将那个跟地址关联的文本显示出来?

网友C:
文本显示器,如西门子的

网友B:
文本显示器就跟那个触摸屏似的,也是在PLC里面读地址;
文本显示器直接调用PLC里面每个地址寄存器,数据就显示出来了。

楼主:
菜鸟再帮下忙吧:
用在地链上的变频器的频率最低能到多少?

楼主:
恩,属于托动/.

网友B:
你这回帖这么多属于网站不允许的哟,这叫刷贴。
至于变频器频率到底能低到多少,和用途无关,无论是地链或其他拖动。决定变频器的最低运行频率的因素:
1、驱动电机的裕量。也就是说,实际负载和配置的驱动的比值越小越好,当然越小成本也会越高。选用电机越大,变频器的允许输出频率就会越低。
2、变频器的品牌和参数调节。相同功率的不同品牌的变频器允许输出的电流也不一样,价格越低的允许输出电流越小。在低频驱动段,性能差的变频器没有性能好的输出转矩那么大。还有参数,转矩提升设定不一样也会影响到最低允许频率。
3、实践证明:有可能变频器低于25Hz就无法拖动负载了,也有可能变频器输出2Hz仍然可以正常拖动负载。只要保证电机的温升在允许范围内,电机能够拖动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呀,我昨天网页老打不开,我就老点,结果就出现这样了,
又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