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40C的散热风扇问题

楼主(2007-11-17):
我公司的机床是西门子840C系统,系统框架的散热风扇是三线的120×120×32,12VDC,0.11A,风扇出现故障后买不到一模一样的,(主要是电流太小,外型大)买来的是12VDC,0.17A的,装上后风扇能转,但报警消不掉,是不是风扇的检测信号是电流信号,新买的风扇电流太大啊,也问过北京的西门子,没有给出具体答复,希望大家帮帮忙啊,谢谢!!!!!

网友A:
请问您是否有840C的资料啊,能否传我一份
谢谢a !

cuijunjun_1983@163.com

网友B:
西门子的不太熟悉
fanuc的希望对你有所启发。对于三线风扇,其中两线是电源,一线是检测。风扇内部是有一块小的线路板的,和我们国产的风扇就一个小线圈不一样。如果你拿个风扇代用,多半是由于检测线不对造成的报警,而与那0。06A无关。
但如果那0。06A造成了损坏,小心西门子给你开天价。
我还是觉得斑竹笨与聪明的那句名言,我们做事要老老实实,不要耍小聪明,会吃大亏的。

网友C:
最好找西门子的买

网友D(2008-02-03):
同意"zch7749"说法.

网友E(2008-04-13):
德国威图控制柜用西门子840C系统,有谁会用?

面板 6FC5103-0AB01-0AA2

PLC:6FC5110-BB01-0AA2

CPU:6FC5110-CB01-0AA0

输出:6FC5110-BA01-0AA0

都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F(2008-07-19):
给加一个信号上去试试

网友G(2013-08-27):
最后还是从西门子买的原装的,问题解决。单位开始一直拖着不买,不知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