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电

楼主(2007-11-17):
求怎样从软件(C51)上解决单片机上电时经常会瞬间输出问题

网友A:
输出加积分延时电路

网友B:
完全从软件去做具体看你的系统结构,有个可靠的办法就是将单片机电源和负载驱动电源分开,单片机上电初始化后输出一个使能信号控制负载驱动电源接通。

楼主:
软件上没办法吗,或者换一种单片机

网友C:
软件上没办法。

  如果不考虑上电冲击扰动的情况,IO上电有一个初始状态,设计电路逻辑时,执行电路的常态要对应这个初始状态。软件是在单片机底层逻辑电路启动完成之后再启动并且执行逻辑的,按上面的做法,能避免单片机上电->执行用户逻辑这一段时间内的误动。
  如果考虑上电冲击扰动,要从电源、布线、器件选型、器件级联配合设计等方方面面下功夫去找原因了。

网友D:
换用AVR单片机可以较好的解决这类问题.

网友E(2008-10-28):
AVR也有此类问题。我也不清楚AVR上电时是高电平,还是高阻态。但是我遇见过上电输出高电平的情况。由于软件初始化为IO低电平,所以上电后总有一个脉冲。后来还是用积分延时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F:
电路设计不合理,例如 I/O 口直接驱动 NPN 型三极管。

网友G:
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似乎只能在硬件上做延时再接通IO之类的方法,软件上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