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关于一次表和二次表的问题

楼主(2007-11-18):
哪位大哥知道什么是一次表,什么是二次表?
一次表、二次表都分别包括什么?
他们是怎么区分的?
我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如图这种直接由电流驱动线圈来显示的就是一次表
这种通过接入传感器信号进行显示的就叫二次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