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缆的截面积

楼主(2007-11-18):
我现在有一负载,电流为2400A左右(交流),想问问大家需要多粗的电缆

网友A:
1)目前低压动力电缆的截面一般做到300mm2,单根的最大安全载流量
一般不会超过700A;
2)工程上也有采用多根电缆并联的,但存在分流不均的隐患,一般不推荐采用..
3)600A以上的低压动力主干母线推荐采用母线槽系统,最大可作到4000A..
4)特殊用途的工业大电流场合,如电解/电镀/电阻焊/中、高频大电流回路等,一般可采用铜编织电缆/水冷却电缆等特殊导电系统。。

网友B:
什么系统?
学习啊

网友C:
第一章  按功率计算电流的口诀
   电力加倍,电热加半。
    单相千瓦,4 . 5 安。
    单相380 ,电流两安半。
 第二章  导体载流量的计算口诀
  10 下五,1 0 0 上二。
    2 5 ,3 5 ,四三界。
    7 0 ,95 ,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
    裸线加一半。
    铜线升级算。
第三章 配电计算口诀
    2.5 加三,4 加四
    6 后加六,25  五
    120 导线,配百数
第五章 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配控保护设备的口诀
开关起动,千瓦乘6
    熔体保护,千瓦乘4

第一章  按功率计算电流的口诀

    1.用途:

    这是根据用电设备的功率(千瓦或千伏安)算出电流(安)的口诀。

    电流的大小直接与功率有关,也与电压,相别,力率(又称功率因数)等有关。一般有公式可供计算,由于工厂常用的都是380/220 伏
三相四线系统,因此,可以根据功率的大小直接算出电流。

    2.口诀:低压380/220 伏系统每KW 的电流,安。

    千瓦,电流,如何计算?

    电力加倍,电热加半。

    单相千瓦,4 . 5 安。

    单相380 ,电流两安半。

    3.说明:口诀是以380/220V 三相四线系统中的三相设备为准,计算每千瓦的安数。对于某些单相或电压不同的单相设备,
其每千瓦的安数.口诀中另外作了说明。①这两句口诀中,电力专指电动机.在380V 三相时(力率 0.8 左右),电动机每千瓦的电流约为2 安.
即将“千瓦数加一倍”( 乘2)就是电流, 安。这电流也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例1 】5.5 千瓦电动机按“电力加倍”算得电流为11 安。

    【例2 】4 0 千瓦水泵电动机按“电力加倍”算得电流为8 0安。

    电热是指用电阻加热的电阻炉等。三相380 伏的电热设备,每千瓦的电流为1.5安。即将“千瓦数加一半”(乘1.5),就是电流,安。

    【例1】3 千瓦电加热器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4.5 安。

    【例2】1 5 千瓦电阻炉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2 3 安。

    这口诀并不专指电热,对于照明也适用.虽然照明的灯泡是单相而不是三相,但对照明供电的三相四线干线仍属三相。

    只要三相大体平衡也可以这样计算。此外,以千伏安为单位的电器(如变压器或整流器)和以千乏为单位的移相电容器(提高力率用)也都适用。
即是说,这后半句虽然说的是电热,但包括所有以千伏安、千乏为单位的用电设备,以及以千瓦为单位的电热和照明设备。

    【例1 】1 2 千瓦的三相( 平衡时) 照明干线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1 8 安。

    【例2】30 千伏安的整流器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45 安。(指380 伏三相交流侧)

    【例3 】3 2 0 千伏安的配电变压器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480 安(指380/220 伏低压侧)。

    【例4】100 千乏的移相电容器(380 伏三相)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150 安。

    ②.在380/220伏三相四线系统中,单相设备的两条线,一条接相线而另一条接零线的(如照明设备)为单相220 伏用电设备。这种设备的力率
大多为1,因此,口诀便直接说明“单相(每) 千瓦4.5 安”。计算时, 只要“将千瓦数乘4.5”就是电流, 安。同上面一样,它适用于所有以千伏
安为单位的单相220伏用电设备,以及以千瓦为单位的电热及照明设备,而且也适用于220 伏的直流。

    【例1】500 伏安(0.5 千伏安)的行灯变压器(220 伏电源侧)按“单相( 每) 千瓦4.5 安”算得电流为2.3 安。

    【例2 】1000 瓦投光灯按“单相千瓦、4.5 安”算得电流为4.5 安。对于电压更低的单相,口诀中没有提到。可以取220 伏为标准,
看电压降低多少,电流就反过来增大多少。比如36伏电压,以220 伏为标准来说,它降低到1/6,电流就应增大到6倍,
即每千瓦的电流为6 × 4.5=27 安。比如36 伏,60 瓦的行灯每只电流为0.06 × 27=1.6 安,5 只便共有8 安。

    ③ 在380/220伏三相四线系统中,单相设备的两条线都接到相线上,习惯上称为单相380 伏用电设备(实际是接在两条相线上)。
这种设备当以千瓦为单位时,力率大多为1,口诀也直接说明:“单相380,电流两安半”。它也包括以千伏安为单位的380 伏单相设备。
计算时,只要“将千瓦或千伏安数乘 2.5 就是电流,安。

铜线是铝线的2倍

十下五,百上二,25,35四三界.70,90两倍半.
10平方以下的*5是额定电流,100平方以上的*2
16/25平方*4,35/50平方*3
70/90平方*2.5
以上是铝线
穿管*0.8
铜=铝*1.2

网友C:
 为了安全期间建议你用 5*300平方比较合理

网友D:
选用母线槽最好。

网友E:
两根300平方的

网友F:
两根300平方的有点开玩笑了吧?不是240A,是2400A。我也建议用母排。

网友G:
距离如远点就挪变压器吧,铜太贵.

网友H:
选用母线槽最好

网友I:
恩 还是母线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