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11-18):
空压机组实施变频器控制,怎样改造?

网友A:
检测压缩空气压力,控制电机转速。压力经压力变送器送出0-10V或4-20mA信号给调节器,调节器输出接变频器的控制输入端,形成闭环控制系统。
    还可用电接点压力表直接控制变频器的启动使能端,设置变频器的升、降速曲线,可实现压力控制。
    空压机用变频器改造,节能效果不明显,因在额定转速以下空压机的效率将降低。

网友B:
“压力经压力变送器送出0-10V或4-20mA信号给调节器”
调节器什么概念???
0-10V或4-20mA不可以直接到变频器吗??

网友C:
0-10V或4-20mA可以直接到变频器

网友A:
没有调节器压力怎么设?

网友D:
这样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接触的空压机都没有变频控制的!

http://chenzunzhi.020onlin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