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7-11-18):
有个应用电机和伺服放大器的距离有80M,现在因为距离太远,老是报编码器通信错误。我们用的是松下的A4放大器,配套2000W电机。报ERROR21 错误,距离已经是最短了,不能在动了。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中继器之类的东西?

网友A:
还是问松下吧。A4是用所谓绝对编码器的吧?

网友B:
接地做的怎么样??

网友C:
距离是大问题,问原厂吧!

网友D:
电机和伺服放大器的距离有80M???
不知道你是在哪里买的。买的时候没有告诉你编码器电缆的长度范围么?松下或是安川,包括欧洲的一些伺服,编码器电缆长度最长不过20米啊。如果超过了,中间需要些信号加强模块的。
你们的技术没有考虑过这些?

网友E:
 你咨询一下厂家,看看他们的使用范围是咋样的, 有没有匹配的参数。

网友A:
标准的编码器信号(A、B、Z,RS422)有现成的模块,日本人的电机,是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