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11-18):
压缩机组怎样改变频器控制?

网友A:
一台变频器同时控制一组压缩机.

网友B:
三相进变频,变频三相出接压缩机.

网友C:
要看什么类型的压缩机,通常可以由压力传感器检测储气罐压力,然后做成压力闭环,通过调整电机转速控制排气压力,使其保持恒定。空压机改变频还要看你的出发点是什么,通常改造后的好处有:减少电气和机械上的冲击,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减少维修支出,稳定供气压力,还能达到节能效果。有的人把节能效果排在首位,但并不是所有空压机改变频器控制都能节能,节能效果主要看生产率,对空压机来说就是卸荷时间占加卸载周期的比例。还有就是要考虑改变频器降低转速后对空压机润滑的影响,转速不能降的太低。

网友D:
要说就说的明白点,好让大家都能看明白,不要云里雾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