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是怎样实现降压?

楼主(2007-11-18):
如题.
只知道变频器能降压,但变频器是怎样实现降压的很是不解.请指教.

网友A:
通过压频比(电压和频率的比例)来实现降压的

网友B:
能降压的应该叫转换器吧(convertor)

网友C:
通过调节脉冲宽度调压

楼主:
通过调节脉冲宽度调压
调节脉冲宽度?在坐标系里,宽度变化时,在Y轴上的绝对值没变呀.

网友C:
你说得没有错,Y轴绝对值没有变,但是X轴的脉冲宽度变窄,等效电压就降低了。注意是等效电压。

楼主:
你说得没有错,Y轴绝对值没有变,但是X轴的脉冲宽度变窄,等效电压就降低了。注意是等效电压。
这就是所谓的调宽调制吧.最早的变频器是调幅调制的.

网友D(2009-05-11):
大家好:变频器带电动机发生降压是何原因呢?请各位仁兄帮个忙?

网友E:
靠的是开关元件的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