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控软件,向工控老师们求助

楼主(2007-11-18):
    向各位求助:我们公司用的是STEP75.1版本和WINCC4.02版本的软件,由于工控机硬件原因,于07年初更换了新的工控机。由于软件版本较老,只能装98系统。装好系统,把软件装好,再把程序拷贝过去之后,却怎么也打不开应用软件WINCC了,总是出现“该程序执行了非法操作,即将关闭”。无奈 ,再次重装系统,重装软件。装STEP时并无异常,装WINCC快结束时,又出现了“该程序执行了非法操作,即将关闭”这个错误,关闭这个对话框,完成WINCC的软件安装重启后,再运行该软件,还是不能打开WINCC到操作界面。
    请求各位大侠,赶紧指点一下,在此表示真诚谢意。

网友A:
既然有一台正常而且是完全相同的工控机,那用GHOST做个镜像,复制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B:
镜像是不错的选择,不过我们用的是PQI

楼主:
不知道与装了杀毒软件有关否?

楼主:
备用机是从机,和主机里边的软件等完全一样,只是通讯地址及计算机名不同,这样的话,做完镜像再改一下通讯地址和计算机名就可以用了吗?

楼主:
镜像的办法果然不错,谢谢大家哈,工控的朋友就是热心!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