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SITRANS LR 200 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07-11-18):
SITRANS LR 200 FAQ

问: SITRANS LR 200应用在何处?

答: SITRANS LR 200 可应用在下列场合:罐区,液体储罐,化学过程(简单工艺罐,需要用2线制仪表的地方)和已有2芯电缆的改造应用。

问:何时用 SITRANS LR 200 而不用超声波仪表?

答:超声波液位计用在没有蒸汽、压力、温度变化影响的简单应用场合。而雷达信号不受介质的蒸汽、压力、温度变化的影响。所以当有蒸汽和温度梯度时应用雷达而不是超声波液位计,因为这些工况可能影响超声波液位计。

问:什么场合一体化超声波物位计比SITRANS LR 200更适合?

答:很短的量程时,一体化超声波液位计如西门子的Probe比雷达好,因为它的盲区更小。而且,Probe的波束角是10°(很小),它在小容器和有障碍物的窄容器中性能很好。

问:带Hart协议的SITRANS LR 200 能够集成到 Profibus PA 系统中吗?

答:可以,西门子ET-200 模块可提供Profibus-DP到mA/Hart 的转换。

问:SITRANS LR 300的天线有聚丙稀(PP)材质的吗 ?

答:还没有。

问:什么时候用SITRANS LR 300 而不用SITRANS LR 200?

答:一般来说储罐和简单过程罐,LR 200 比较适合。

4线制的SITRANS LR 300 可以用在动态的反应器(例如带有搅拌)和液位变化较快的地方。对于这些复杂的应用,LR300 具有多次反射平均、搅拌器识别、高级回波处理等功能,同时具有良好的测量响应时间。另外SITRANS LR 300 有不锈钢外壳、通用供电、Modbus 通讯和劳氏船级社证。

问:SITRANS LR 200可用于固体测量吗?

答:对于固体应用SITRANS LR 400 是最好的选择。SITRANS LR 200 只能用在一些特性与液体相似的固体上(熔化的锌、铜和石墨)以及液体表面平坦使雷达波可以垂直到达。

问:介电常数影响性能吗?

答:任何介电常数大于等于3的介质性能都相似。当介电常数小于3时,回波强度减小,应用静态管或导波天线或选择SITRANS LR 400£¬SITRANS LR 400 测量低介电常数液体时性能很好。

问:我们应该如何选择SITRANS LR 200 杆式天线的屏蔽长度?

答:屏蔽段长度至少要比凸台管或短截长10mm。

问:SITRANS LR 200 操作对人体安全吗?

答:安全,其辐射比手机低多了。

问:如何看SITRANS LR 200 的回波曲线?

答:SIMATIC PDM 软件包括了配置和回波处理工具软件。SIMATIC PDM 软件可以对任何HART 或Profibus PA仪表进行组态,参数设定和趋势显示。PDM 还支持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Dolphin Plus软件不能用于SITRANS LR 200。可提供一个60天有效的演示版PDM 软件。

问:怎么纠正使用静态管或竖管测量时的传播误差?

答: P65微波传播速度与管子直径有关。当管径减小,微波的传播也会相应减小。用参数5调整此速度常数。

问:为何选用雷达仪表?

答:每种技术都有自己的优点,雷达信号基本不受介质、蒸汽、温度或压力的影响,也与被测介质的密度、介电常数、粘度的变化无关。雷达物位计是非接触式测量,几乎不需要维护。这些特性使雷达成为许多物位测量场合的最佳选择。顶部安装很简单,不需要维护,不需再校准。

问: SITRANS LR 200 在西门子雷达物位仪表系列中的位置?

答:SITRANS LR 200 是2线制回路供电脉冲雷达液位仪表,用于液体储罐和简单的工艺罐。使用低频5.8 GHz (北美6.3 GHz) 微波技术。SITRANS LR 400 是性能卓越的24 GHz 调频连续雷达波仪表,用于长量程固体粉料或低介电常数的应用。SITRANS LR 300 是 5.8 GHz 脉冲雷达液位计,特别适用于工艺罐。

问: SITRANS LR 200 有内置的诊断和故障报告功能吗?

答:有,仪表故障可以被在线检测出并报警,同时拥有很多参数记录诊断数据。

问:如何决定天线配置?

答:首先应考虑耐化学腐蚀能力,西门子提供聚丙稀PP、聚四氟乙烯PTFE 、UHMW-PE和316不锈钢等标准天线。其次选择下列中最适合的一个:8”喇叭天线(性能最好),6”喇叭天线、带屏蔽的杆式天线、不带屏蔽的杆式天线。其他天线配置也可以。通常杆式天线比较常用,且能满足多数应用要求。 对于非标配置,可以联系:

nacc.smpi@siemens.com.

问: SITRANS LR 200 如何检测抛物线或圆锥容器底部的回波?

答:在罐底范围下,一般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回波曲线。加大范围延伸参数(P801)至30%或更多,可以提供一个稳定的零点读数。

问:如果电子部件故障,可以在不停车的情况下把仪表移开吗?

答:如果是通用结构的聚丙稀PP杆式天线,它与外壳不能分开,你只能从容器上拆下过程连接。如果是带法兰适配器型,则可以把电子表头从过程连接上拆下来,同时保持容器密闭。建议此时要将容器内压力降至0.5 bar以下。

问:SITRANS LR 200 能否精确测量泡沫?

答:对于干泡沫,微波信号可以穿过,直接到达液体表面。中性泡沫时,信号可能被吸收或散射,结果难以逆料。湿泡沫时,信号在泡沫表面反射,这在例如厌氧蒸煮器中就是个很好的应用。SITRANS LR 200/300 低频雷达穿透泡沫的能力比高频的强。

问:低频雷达的优点是什么?

答:低频雷达抗挂料和冷凝物的能力强,它较大的波束角和较长的波长使之在有液面扰动或搅拌的情况下能提供最好的回波曲线。

问:无线电或其它干扰会影响测量吗?

答:不会,雷达发射和接收的是一个特定的窄带频率,不会受其它因素影响。

问:如果一个容器中有两个或更多雷达仪表,它们之间会有影响吗?

答:不会。需要上千个单独脉冲形成罐内的反射信号,而且信号不会混合。所以一个容器中有两个和更多雷达仪表也不会互相干扰。

问:调校仪表的时候要输多少个参数?

答:仅有两个参数,一般也不会多于5个。这些参数都可以通过手持编程器,HART 手操器,和/或计算机用SIMATIC PDM 软件来组态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