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交流异步电机发生堵转后多长时间烧毁?

楼主(2007-11-18):
不过不加保护,三相交流异步电机发生堵转时,可以坚持多长时间不烧毁?

网友A:
没试过,估计10分钟吧。

网友B:
20分钟内。
我曾经见到过一台0.55的电机卡死后烧了15分钟,打开电机盖满是焦糊味,温度基本到了100度以上了。但是冷却后还可以用。
但是使用寿命会大打折扣。

网友C:
看温度,堵转电机成为纯阻性负载.是发热烧,

网友D:
楼主可以试一下的
不过如果你有足够的冷空气将热量带走,估计不会坏的

网友E:
没有热继,电机保护器等保护吗?

网友F:
大功率3分钟不到就报废

网友G:
3分钟不止吧,上次看到过90KW一天要好几次堵转,边上还有个加热装置,一年才烧一次

网友H(2009-07-04):
很快就会烧坏的,不超过五分钟.

网友I:
大小电机是有差异的,跟使用环境温度等因数也是有关的,关键看电机内漆包线的绝缘等级了,一般绝缘等级越高漆包线耐热越高,

网友J:
讨论这个问题没有多大的意义呀。现在电都会装保护的,不会烧的呀。如果你硬要想知道多长时间烧掉,那你就拿个表堵一个电机亲自看看就知啦。

网友K:
看堵转到什么程度,也得看电机的大小。
另外,4楼说的堵转后成纯阻性负载,不 感认同。

网友L:
这样的问题很无聊吧,谁会不加保护去试着堵转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