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不转

楼主(2007-11-18):
各位大侠:
   我有一个步进驱动器:cp+,cp-,U/d+,U/d-,free+,free-  及FX2N-16MT的PLC
我用com0接DC5V的负极,Y0接CP-为脉冲输出,U/D-与free-也接负极;其的CP+,free+,U/d+均接+5V并始终呈高电平。
但接好PLC的Y0有脉冲输出,但步进电机不转。

请各位赐教,谢谢了!

网友A:
U/D-接Y1,free-不用接,试试

网友B:
把free-与free+都拆了。这里有信号,驱动器不给电机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