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SX 模拟量数值波动大

楼主(2007-11-18):
我现在用的是4-20mA输入,用万用表量电流很稳定,但接入PLC后数值波动很大(有50左右),取样时间也改过,还是一样的,请大家看看,谢谢了

网友A:
1、PLC供电电源是不是正常,比如电源中有谐波分量;
2、从信号源到模拟输入卡之间的电缆是不是双绞屏蔽线;
3、从信号源到模拟输入卡之间的电缆是不是离一次线太近了;
4、从信号源到模拟输入卡是不是有变频设备或感性负载等;
5、设备、系统、卡、信号源之间的地线连接是否可靠;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B:
强电干扰造成的,可以在接入PLC之前加信号隔离栅。

网友C(2008-02-01):
可以将机器返回到当地的经销商或者分公司处理

网友D(2008-03-06):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你只要在每个模拟量输出端口上加个电容滤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