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三菱A500变频器求教

楼主(2007-11-18):
公司有一台设备用的是三菱A500变频器驱动,该设备停了3天,今天一开机,电机只能以最低速运转,查看变频器,发现变频器所有参数都超出范围,还没有报警.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什么负载?什么参数超出范围?500没有降频限流这个功能

楼主:
7.5kw电机
频率上限----
频率下限----
基本频率----
等等......
最大数值9999
但都超出显示"----"

网友A:
恢复出厂值重设试一下.

网友B:
恢复出厂值设置试了么.
控制方式是什么?1-通讯2-模拟(外接端子)

楼主:
恢复出厂值,重新设置,工作正常.
可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C:
你再仔细的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C:
9999是V/F控制,可以这样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