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PLC求助

楼主(2007-11-18):
小弟新手,好不容易才赞了台PC,CPM1A PLC 和一个带USB连接的CIF02
今天搞回来一看 老检测不到PLC。
点CXP7.1的那个PLC自动在线连接PLC显示以下信息:
CXP7.1
无法连接PCL
可能
1。CXP中所选设备与要连接的PLC不相匹配
2。修改PLC对话框的网络设置
3。PLC的电源
4。PLC与PC之间的连接
我的是30CDR的
CIF2是新的应该是好的 而且说明书说不要外加电源 PLC虽然是2手的 应该没坏(或上电检测?)
CXP中的所选设备是CPM1A CPU是30
下面的那个是什么SYS 端口是按照装驱动后设置的COM4
请过来人指点下可能哪出了问题,感激不尽[/b]

网友A:
你那个USB有没有安装有软件了,如果没有你就去安装USB软件转换,到时你所要安装的那个插口就是专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