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X1S-MT14在定位的问题

楼主(2007-11-18):
我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修改PLC里脉冲数时(也就是我要定的长度),电机的速度也同时变化,就是脉冲数多时,速度变快,脉冲少时变慢,如果发送脉冲的频率与电子比不变,哪个速度不会变才对啊,是不是与我用的指今有关吗,还是PLC的问题,还是变频器没有设置好,但是要定位的长度是很准的,我只用了一个指今如下:
  [DDRVI K2000 K100000 Y0000 Y0001]
请老师多指点及赐教

网友A:
加减速时间过长导致的.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以上的这条指令发脉冲,那电机的速度就跟频率有关。频率高时,电机的速度就快。频率低时,电机的速度就慢。

楼主:
谢谢两位回复!
TO:双片机,加减速时间过长导致的.哪我怎样来编程,请赐教
TO:吴老师:我是用上面这条指今发送脉冲,但是我只修改脉冲的个数,没有修改发送脉冲的频率啊,按正常这样电机的速度不变才对啊,

网友A:
哦,没看清楚,你是控制变频器的?请说具体些.

楼主:
TO;双片机你好
我是用FR-A74O变频器与A7AP反馈卡,及编码器,FX1S-MT来做个定位系统我是用变频器做为伺服来控制,定位是没有多大问题,主要是我修改PLC中脉冲个数时,电机也随着变化,按正常来说只有在修改了发送脉冲频率与变频器的电子比后电机速度才会变化的,现在是我只修改脉冲个数这一个参数,电机的速度就变了

网友C:
脉冲数变了,不就是他的频率也变了吗

网友D:
你的例题里,K2000 是位置,K100000  是频率,你改变了那个?

网友D:
你给的频率高,位置少-----加速还没完成,就要减速(定位结束),参考下!

网友E:
这个指令只能是速度单一,K10000就是指定的速度频率输出  K200是最远(近)值;如果要变速就需要用到另外一个指令PLSV;好好看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