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疑问?

楼主(2007-11-18):
请问:在GP-570中能否放三个键盘输入显示元件,输入时如何实现键盘的自动弹出?

网友A:
真搞不懂为什么要三个呢,一个就行啦?

网友B:
看下手册吧.很简单的一个应用.

网友C:
GP37W2和2000系列的都可以的!你说的型号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