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半导体致冷

楼主(2007-11-18):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我现在是想用半导体致冷片实现控温,温度要保持在20度,误差正负1度,想用PID直接对它进行调节,PLC做为控制器,应该怎么做好啊?
控制的物质是汽油,5L左右,希望能做1min内实现1度的升降。

网友A:
市场上有现成的PID调节仪,买回来接上线稍微调节一下就好用了,具体在多少时间内实现多少温度的升降其实也就是如何选用制冷片功率的问题而已

网友B:
半导体制冷?还是传统制冷好控制。

网友C:
直流电流用开关控制吗?还是模拟控制?
肯定模拟控制或PWM控制容易保证误差。然而5L的汽油,只一个测温点能不能满足工艺?对于温度升降速度是要根据汽油热容来选制冷片功率事情了,自己查一下热容,功率设计要有余量。
我觉得电气设计不是问题,问题是热交换容器的设计。

楼主:
空间比较小,所以我觉得用半导体致冷比较合适,其它的一般需要空间大点,而且大部分都是在室温以上。
我是想用模拟控制,致冷率也算过了,一分钟左右的致冷量可以让5L的油升降1度,但现在是密封问题比较难解决,一般用什么方法密封比较好啊?
还有没用过半导体,可靠吗?

网友C:
试用过,没做过成品来考验。
流行的车载冰箱,往往就是半导体制冷。为数不少的纯净水的加热/制冷饮水机,就是用半导体,一面制冷,一面制热,这玩意儿的应用应该比较成熟了。全国制冷半导体厂家为数不多就那么几个大厂家

网友D:
建议你看看家里有致冷功能的饮水机,那里的制冷好像就是用的半导体制冷元件,这种元件在北京的中关村和西四都有卖的,不贵。

网友C:
如果冬天也需要制冷?
制冷的时候,热面可不能密封啊,散热还来不及呢。半导体制冷元件有一个冷热温差指标,热散不出去,冷就不会来。

网友E:
PLC做为控制器,应该换成温控表。

网友F:
半导体制冷散热做不好也不行,效率不太高,通电后两边温差多少度,如60度,如果在热的一面散热不好,达到了90度,那么在冷的一面是30度,

楼主(2008-02-20):
谢谢大家!
我现在用的是聚氨酯板保温,觉得效果不错。不过是在是在月饼盒上做的实验,液体比较少,直接用CPU上的散热风扇,效果还不错。致冷比较慢,降1度要1分钟多点,升温就不到1分钟。
准备等油缸机械部分加工完了再试试。散热一般怎么做比较好啊
还是觉得散得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