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新手:科威PLC消除密码

楼主(2007-11-19):
当使用科威PLC有密码的时候,写入与读出都必须输入密码,有时候设置了后来觉得麻烦,要想消除密码,方法如下:

  第一步:读出程序,点击主菜单上的“PLC”,选择“PLC当前口令或删除”, 出现一个对话框,在“旧密码”上输入原来的密码,在“新密码”上输入八个空格。

  第二步:点击在主菜单上的“选项”上,选择“口令设置”, 出现一个对话框,在“旧密码”上输入原来的密码,在“新密码”上输入八个空格。

  第三步:将PLC打到“STOP”,将改好的程序灌入PLC,然后运行一次即可以直接读出和写入了。

       设置密码得话就反过来做即可以了,如果程序不希望别人读出,建议最好还是加一道科威PLC特有的加密方式,这样两道保护,就更安全了。

        希望大家多交流互相学习!

网友A:
是不是有人问你解p密的方法了?不许告诉!

网友B:
不许告诉
有意思.

楼主:
下面引用由通讯网在 2007-11-19 8:51:00 发表的内容:
  是不是有人问你解p密的方法了?不许告诉!
--------------------------------------------------------------------------------------------
我说的是本人知道密码的情况下如何消除密码而已,
     不要误会哟

网友A:
谁刺激了那个叫"黄石!"的了?

网友B:
解过多次了

楼主:
  怎么了?    如何刺激了?
 说清楚点撒

网友C:
有机会试一下ok!!!!!!!!!!!!!!!!!!!!!!!!!!!!!!!!!!!!!!!!!!!!!!!!!!!!!!!!!!!!!!!!!!!!!!!!!!!!!!!!!!!!!!!!!!!!!!!!!!!!!!!!!!!!!!!!!!!!!!!!!!!!!!!!!!!!!!!!!!!!!!!!!!!!!!!!!!!!!!!!!!!!!!!!!!

网友D(2008-02-19):
你们的东西和三菱的有什么区别呀,还说什么呀说。。仿造

网友A:
下面引用由博文小猪在 2008-2-19 17:53:00 发表的内容:
  你们的东西和三菱的有什么区别呀,还说什么呀说。。仿造
--------------------------------------------------------------------------------------------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科威的将D8254单元设置一下,就相当于给它净了身,肯定读不出来了。--------当然,可以全部清空重写。

网友B:
和三菱的差距还是不少的
慢慢来吧

楼主:
    还是有些不一样的,特别是通信和混合型模拟量方面,

  科威有自己的特色.

网友E:
如果和三菱的一致的话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三菱的密码很容易解开!

网友F:
to: 天地在心中: 能否发过来,试试。niudeyu@yahoo.com.cn

网友A:
下面引用由牛德玉在 2008-2-24 3:02:00 发表的内容:
  to: 天地在心中: 能否发过来,试试。niudeyu@yahoo.com.cn
--------------------------------------------------------------------------------------------
得花钱的

网友A:
科威的将D8254单元设置一下,程序就被锁死,相当于过河拆桥,无法读出了。比密码还管用!

楼主:
 是的啊 ,将 D8254设置为一个值,程序就会锁死, 只能运行.或者又其他程序进行覆盖,

 而 无法读出,这是不留后门,  就是科威公司 也无法打开的,

  保护你的技术,

所以建议 在锁定前一定要自己备份好程序.

网友G:
这样的话,只能干一种事,如果改造后,这个PLC就报废了

网友A:
报废不了,可以重新擦掉写。

网友H(2016-03-26):
引用 网友B:
不许告诉有意思.

<此处内容被屏蔽>多少钱可以搞定,,,,,??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下面引用由网友A在 2007-11-19 8:51:00 发表的内容:  是不是有人问你解p密的方法了?不许告诉!--------------------------------------------------------------------------------------------我说的是本人知道密码的情况下如何消除密码而已,     不要误会哟

帮忙<此处内容被屏蔽>科威PLC,需要多少钱?

网友I:
不可能解不了的,只是成本高低而以,实在不行直接读出MCU内的二进制文件,然后写到新的控制器内即可,还可以修改内部的二进制系统程序,使判断读出的那部分程序不执行

最好的安全方式就是编译型的PLC,只要不下载源程序,就谁也无法修改和看到源程序了

网友J(2016-05-16):
引用 楼主:
是的啊 ,将 D8254设置为一个值,程序就会锁死, 只能运行.或者又其他程序进行覆盖, 而 无法读出,这是不留后门,  就是科威公司 也无法打开的,   保护你的技术, 所以建议 在锁定前一定要自己备份好程序.

科威密码可以解吗?可解电话联系

网友J:
引用 网友J:
回复内容:对:楼主  是的啊 ,将 D8254设置为一个值,程序就会锁死, 只能运行.或者又其他程序进行覆盖, 而 无法读出,这是不留后门,  就是科威公司 也无法打开的,   保护你的技术, 所以建议 在锁定前一定要自己备份好程序.      内容的回复:科威密码可以解吗?可解电话联系

网友K(2016-08-23):
引用 网友J:
回复内容:对:网友J 回复内容:对:楼主  是的啊 ,将 D8254设置为一个值,程序就会锁死, 只能运行.或者又其他程序进行覆盖, 而 无法读出,这是不留后门,  就是科威公司 也无法打开的,   保护你的技术, 所以建议 在锁定前一定要自己备份好程序.      内容的回复:科威密码可以解吗?可解电话联系     内容的回复:17709973605

可惜可以用空程序比较,得出不同的程序抄到新建程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