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变频器用在起重上的致命问题

楼主(2007-11-19):
同行们有没有发现安川G7变频器用在起重上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故隐患.安川G7变频器是三电平控制,12路驱动脉冲由单独的一个DC-DC转换器供电,而这个供电电路一旦出故障,结果是所有的显示和操作都正常,就是没有电压输出,用在起重上极易出事故.

网友A:
安川的人出来说说话啊!

网友B:
“致命问题”有点小题大做了 起重设备上没抱闸吗 就算一旦没输出 制动器也会闭合的

网友C:
安川G7我没有调过,但是楼主的意思是说“所有的显示和操作都正常”,即其它电源是好的,那就意味着如果按了启动,变频器自然会打开抱闸,然后就“刷!”...完蛋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D:
楼上说的这种情况在启动的时候一般可以让变频器先检测输出转矩达到一定值才发出打开抱闸信号,但如果是没有采用PG反馈的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突然没有输出,变频器又不报警,那岂不完蛋。国产的机器我遇到过这种现象,但不是起重设备影响也没多大!

网友C:
楼上说得对,如果电源已经损坏,变频器在起重应用上如果没有达到打开抱闸的力矩或电流或频率是不会打开抱闸的。

另一种情况更有可能发生,就是变频器在运行中,抱闸已经打开,却没有了输出,那恐怕就真的完蛋了。

网友D:
那在运行中有没有办法防止这类事故?用互感器检测电机电流做个保护行不,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C:
变频器本身有电流互感器,我想到一个办法,但是对安川不熟不知道它有没有这个功能。

变频器第一个继电器一般用作故障继电器,第二个这个时候用做打开抱闸,如果G7有第三个,而且可以被定义为电机电流阀值的话就好办了,电流超过X安培就接通,否则关断。把这个信号串到打开抱闸回路里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这个功能,恐怕只有外部逻辑回路或者PLC来保护了。
------------------------------
我本人抵制日货,在这里说这些等于是为推广日货做贡献了!所以也公平地说几句安川G7的缺点。

第一:安川变频器最大工作环境温度是45度!这个数据是我见到所有变频器里最烂的!!!一般变频器最大工作环境温度在50-60度之间。夏天变频器在柜子里绝对会超过45度的不用想,所以如果你不放大一到两档,夏天就等着它报故障吧。鬼子报的功率纯粹是骗人的!

第二:允许电压波动380V-15%到480V+10%;我们国内电网经常有偏低的现象,380V-15%是一个很差的数据。前面有人说安川变频器溜钩,发现当时电压低了15%,我估计是这个原因。

第三:G7用于起重,提升宏是要另收费的!除非你不用,那么安全上得不到保证。

第四:起重必须用到制动单元!!G7大于15KW都必须自己购买!

第五:EMC滤波器也必须额外购买!

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应用,还必须用户再掏钱买这买那。鬼子太狡猾,光拿变频器本身比价格,看起来便宜。其实把这些东西都加上,再放大两档,它根本就是最贵的!

可能有人问我为什么放大两档。这个是因为:变频器环境温度每上升10度,额定电流要下降80%。放大一档经常不够用。

网友E:
我们厂行车都是用安川的(三十几台),目前还没遇到这种情况的溜钩。望大家积极参与,我也好学点东西,谢谢。

网友F:
公平的讲安川在起重上用的不错,也可用一下富士试下,我司有富士价格绝对优势

网友G:
TO:自动化老菜鸟
我赞成你对鬼子的敌视。不过,批判吗,也要讲究点,按照鲁迅先生的方式、方法,不能---
一、变频器对环境温度有要求,解决的办法,最好是采取降温措施。比如,改善通风条件等等。安川变频器耐受的环境温度,并不差得过分,很多品牌都是这个指标范围。在耐低温性能上,安川实际使用效果甚至要比某些欧美品牌要好。注意是“某些”,不是全部呦!
二、耐受电网波动的问题。其实国内电网波动确实挺大,造成进口品牌经常因此损坏,比如德国科比,就深受其害。不检讨自身也就算了,还埋怨别人,不太讲究吧?而且,很多品牌也都是这个电压范围呀,我是说“很多”,不是全部呦!
三、安川变频器没有“提升宏”一说,你是不是ABB等品牌的粉丝呀,不要把ABB当成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呀?安川变频器有起重专用软件—免费。
四、起重机起升机构当然要加制动措施了。不过,不是所有的行业用到变频器都需要制动,所以做为通用变频器的G7,把制动单元作为可选件有什么不对呢?很多品牌都是这样的,我是说“很多”,不是全部呦!
五、看来你是喜欢大而全,“选购”就不对。要么是有钱还舍得花钱,要么是懒,要么是根本不懂技术。
    不懂也就算了,还喜欢“畅所欲言”,这就难免要贻笑大方了。
    骂人也要骂到点子上。
    日本鬼子该死,美国鬼子、德国鬼子就是好人?
    鬼子该死,机器不该死。要么就干脆不许进口,闭关锁国—试想没有欺负过中国的国家何其少!
    这样的爱国主义也就是标新立异、出风头而已,幼稚、可笑!如果偏激、闭关锁国就是爱国的话,那国家领导人就不会提出改革开放了!
    要正视和学习先进国家的先进,也要正视自己的落后和不足!

网友H(2009-04-13):
在同等性能时能用国产就用国产吧,不要因为一个品牌把国产据之门外,我在河南新乡长垣,这里好几个厂家都用了汇川MD320系列的在门吊主沟上,你们可以上汇川网站看看,方案很多哦WWW.INOVANCE.CN

网友I:
支持 10楼的说法。安川变频器在  进口变频器的口碑还是不错的。

网友J(2010-10-26):
如果所有的显示和操作都正常”,电源是少的,启动之后你们试试变频器没问题肯定烧抱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