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问点式液位计和连续式液位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11-19):
请问点式液位计(高/低位或高/中/低位)和连续式液位计有什么区别,是点式液位计没有4-20MA的模拟信号输出,只有那几个位置的开关量输出吗

网友A:
从字面上理解是这样,点式只有高低而无过程,连续式应为0-100%全过程测量

网友B:
你用的是不是电接点水位计啊?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