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和普通交流异步电机的差异?

楼主(2007-11-19):
请教伺服电机和普通交流异步电机的差异?

我本人只知道伺服电机多了编码器,请各位工程师具体的讲解一下,谢谢.

楼主:
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如果这个在以前的帖子里解释过,请告诉我帖子在哪?谢谢

再想请教一个问题,驱动器中的速度比例增益与速度积分增益,还有电流比例增益及电流积分增益,是什么意思?是否为经典控制理论中的PID?

网友:
应该说两者的目的不一样~
伺服电机是做精确定位控制用的~
异步电机是拖动用的~]
也就是说在一般的情况下~假如楼主需要精确控制运动位置等~就需要伺服电机~
当然~交流异步电机假如配变频器和编码器等设备也可以做到一定的定的控制定位功能~

另外增益是指附加参数的意思~
比例增益一般是乘一定的比例值,积分增益、微分增益也就是相对的积分变换和微分变换,这个在很多分析里面都要用到,PID理论中用得也比较多~尤其做温控等惯性比较大的,反映比较慢的控制中就需要调配不同的增益值,达到控制目的。至于到底怎么调~可以看以前刘志斌贴的一个帖子

速度比例增益和电流比列增益只是针对控制的是速度和电流的区别而已。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受益非浅.

楼主:
我还想请教伺服电机和普通交流异步电机在硬件和工作原理上的区别? 谢谢

网友:
原理就多了~~交流伺服电机是一种两相异步电机,结构跟单相异步电机相似。定子上装有两个绕组:一个励磁,一个控制。跟一般异步电机来比,转子做得轻,细,减少转动惯量,这样反应就比较迅速便于控制。交流伺服电机的机械特性比较稳定,是几条基本平行的曲线。调节特性也是如此。普通异步电机的机械曲线完全不一样。
直流伺服电机采用永磁或他励式的,其他跟交流伺服差不太多。直流电机大部分采用电枢控制方式,机械特性成几条基本平行的直线,控制特性也是。

关于这些~强烈建议楼主买本书。我现在拿本专科自考教材《电工技术基础》作为工具书 ~~挺不错的`才23块钱~

网友A:
想理解原理性的东西,自然是参阅书籍最省时省力,有不明白的地方再问不迟。

楼主:
谢谢 西玛仪表 和波恩 两位老师的回答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