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触摸屏与s7-200配合,报警如何设置

楼主(2007-11-19):
台达触摸屏与s7-200配合,报警如何设置(PLC程序报警位为M3.0,设置只能是mw3)但是不起效果
请赐教
非常感谢

网友A:
仅售288元,性价比最好的PLC
型号:zl-26
该款PLC为DC24V供电,功耗仅为5W左右;
配有数字量16入,10出(5A继电器);
采用独立的上位软件进行编程,格式为通用的梯形图语言;
软件功能很强大,类似三菱FX软件的指令;
该款硬件由核心CPU板和外部I/O板组成,方便更换硬件;
通讯支持MODBUS协议,可以通过该协议连接HMI,及扩展多个同样的PLC实现中大型系统的要求;
目前该PLC已大量用于鞋机,服装机械,水处理设备,太阳能设备;
最重要的是该PLC性价比很好,仅售288元;
售后承诺:该产品1年内包换.

如对以上产品感兴趣,请联系我:
上海资林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021-50201125
手机:13524896404
传真:021-51901396
EMAIL:Luoykmail@sina.com

网友B:
你在报警设定地址设定MW3 最多存取笔数为1,MW3对应M3.0-M3.15
16位,根据其中ON位对应MW3的数值即可。 启动走马灯或换画面就有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