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压继保问题

楼主(2007-11-19):
请教高压继保问题,最近看了微机报护参数,速断电流为30A,速断延时为0.6秒,可是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一般为5A,当负载速断时,电流互感器励磁会不会饱合.

楼主:
没人搞,顶起来!!!!

楼主:
谢谢   变比为75/5,微机保护额定电流2.75A,速断电流为30A

楼主:
毕工,指点下.还有图纸上有计算电流标出,搞不懂中压电机有额定电流,这计算电流指何值,两着相差不大的!!!

网友A: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B:
时限速断,速断的电流是30A*75/5=450A,应是电机额定电流的7-10倍,在电机两相或三相短路时起到保护电机不被严重烧毁的的作用,电流互感器励磁会饱合.只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对CT并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