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请问这是什么型号的传感器?

楼主(2007-11-19):
我公司急需下面的传感器,但是不知道型号,我用万用表和PT100铂电阻及数显表测得数据如下:
50.0℃ 2.488KΩ
40.0℃ 3.662KΩ
30.0℃ 5.533KΩ
25.0℃ 6.81KΩ
24.0℃ 7.11KΩ
23.0℃ 7.41KΩ
22.0℃ 7.75KΩ
21.0℃ 8.10KΩ
20.0℃ 8.47KΩ
15.0℃ 11.34KΩ
10.0℃ 13.60KΩ
1.0℃ 20.66KΩ
哪位朋友知道该传感器的型号或生产厂家,请告知,谢谢!

网友A:
你是怎么测量的,如果Pt100和数显表接线后再测阻值是不对的

楼主:
我是把Pt100和未知型号的传感器捆绑在一起,放进恒温槽里,慢慢升温,Pt100接数显表,未知型号的传感器接万用表,测得上述数据的,可以吗?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你是哪里的?
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看能不能寄个样品给我,我们这边给你看看
wl1984happy@163.com
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www.tiankang.com

网友C:
应是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吧,用在什么上的啊

网友D:
朋友,这个是热敏电阻

楼主:
谢谢!我当然知道是NTC热敏电阻!我想知道生产厂家及型号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