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软启动器的电源问题吗

楼主(2007-11-19):
在软启动器的使用中,用户为了生产设备的安全生产,在控制回路中加了急停按纽做紧急停车用.
但是这样以后软启动器的主版电路,几天下来就烧掉了,面板显示也没有.
请那为大虾指点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

网友A:
在电源突然停掉瞬间,电机自发电,过高电压反送软启动器造成损坏.

网友B(2007-12-19):
我估计是软启动和电机的功率不配,我公司和你说的设备配线是一样的,我们没有出现你这种情况,我厂的是ABB品牌,我厂在选型时大电机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