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对低温的要求
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13808018567

楼主(2007-11-19):
问下西门子200的PLC在零下15度左右能不能正常工作。
因为一直在南方工作,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这次忽然有个项目是北方的,200的样本上都说是工作温度0~55度,不知道在北方到底零下15度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不会吧~~这论坛上北方的都没有???[/b]

网友A:
因為在實際項目中,PLC都是放置在電控柜中,暫時不存在這個問題,如果用戶期望在室外使用,那么請咨詢西門子。

网友:
这个咨询西门子就免了~~~肯定是让用宽温型的~但是很郁闷的是成本不允许阿~所以哪位兄弟推荐一款也好~

网友B:
呵呵,楼主考虑的是外面的温度阿,实际上应该是可以的阿

网友:
当心一些元件比如电源里的电解电容别冻 成冰块快咯~哈哈

网友C:
采用宽温型S7-200系列:
     温度适用范围: -25 °C to +70 °C
      相对湿度范围: 98% to +55 °C;45% to +70 °C
      其它参数同相应的S7-200系列,编程等完全和标准型S7-200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