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VF-A7奇怪的故障讨论!

楼主(2007-11-19):
本人修一台东芝VF-A7 37KW .问题是;通电都是正常的,启动就报警NOFF,主回路欠电压.报警后自己又回到正常的显示状态,不用按复位.修这台机器我走了许多弯路,各位讨论一下是那些方面的原因.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最后我再公布原因.

网友A:
我也试过 坏了一个IC 我换上了一个还是坏的IC 结果晕了半天才搞好

楼主:
你的是什么IC坏了?是不是TA75559F,还是光藕A7840啊?

楼主:
我的都不是电压检测的问题,所以我才走了不少弯路!!!

楼主:
没人讨论,郁闷!!!!!!!!!

网友B(2011-04-19):
上电跳NOFF 问题解决,换了个光藕 A7840 上电就可以了!

网友C(2012-02-29):
引用 网友B:
上电跳NOFF 问题解决,换了个光藕 A7840 上电就可以了!

A7840是哪部分电路用的

网友D:
原因呢????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