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一相温度偏高怎么解决?

楼主(2007-11-19):
我公司在使用一台630KVA干式变压器时,再用电正常的情况下,三相用电也很均衡,电压侧三相电流基本相同,但是有一相温度显示偏高很多,不知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样使用会不会出现问题?怎么能解决这样的象限呢?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偏高很多...多少?

网友B:
有两相显示55度 另外一相显示85度左右,散热风机也工作了.
这样使用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A:
温度不高,只是相差有点大.确定测量准确的话,检查下散热风道是否有杂物(检查必须停电).

网友C:
检查电偶线是否接虚或换一块温控表试一试

网友D:
在确定测量线路没什么问题的前提下,如果变压器满载,这一相是中间相,这个温度基本上是正常的,只是稍偏大一点

网友E:
是探头放在变压器绕组中的位置比较深而已,我们以前也有过这种现象.请厂家的人看了说是正常的.

网友F:
问题解决的时候一定要看看,收藏了.希望像楼上说的那样,探头太深了,谨慎行事.

网友A:
下面引用由糊涂人生在 2007-11-19 23:06:00 发表的内容:
  是探头放在变压器绕组中的位置比较深而已,我们以前也有过这种现象.请厂家的人看了说是正常的.
--------------------------------------------------------------------------------------------
糊涂!探头放在变压器绕组中的位置比较深而已...那另两探头是否放的太浅了?也就是不能真实反映另两绕组的最高温度了?放的深或浅不是关键,关键是要测出绕组(一般)最高点温度!

网友E:
我们公司1250KVA的干式变压器是江苏中电产的,后来停电检查发现探头是活动的,把其他两相的探头插得和温度高的那相一样深.变压器运行到现在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变压器的负荷电流在1400左右.

网友G:
是探头放在变压器绕组中的位置比较深而已,我们以前也有过这种现象.请厂家的人看了说是正常的.

厂家忽悠你们的吧

网友A:
下面引用由糊涂人生在 2007-11-20 20:49:00 发表的内容:
  我们公司1250KVA的干式变压器是江苏中电产的,后来停电检查发现探头是活动的,把其他两相的探头插得和温度高…
--------------------------------------------------------------------------------------------
也就是另两相的探头放的浅了,测的不准,而不是温度高的那相放的深了!
厂家真会忽悠你们!

网友:
谢谢指教
但真正的问题出现在那里呢 \
温度不高,只是相差有点大.确定测量准确的话,检查下散热风道是否有杂物(检查必须停电).
检查电偶线是否接虚或换一块温控表试一试

网友H(2011-07-28):
检查一下测点位置或检查表计是否准确如无异常,建议停电对变压器进行清扫检查冷却风机,测量三相直流电阻是否平衡活着测量三相电流和所带负载情况

网友H:
检查一下测点位置和表计显示是否有误差,如无问题,测量变压器三相电流和三相所带负载情况,必要时停电进行检查、清扫,测量三相直流电阻是否平衡,风机运行情况。

网友I:
三相电流多少呀,平衡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有两相显示55度 另外一相显示85度左右,散热风机也工作了.
这样使用会不会出现问题?

变压器温控有问题吧------85度左右,散热风机不应该工作呀

而却现在变压器温度也不应该是55度

网友K:
变压器一相温度偏高怎么解决? ,减负载到其它相,平均分配负载!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变压器一相温度偏高怎么解决? ,减负载到其它相,平均分配负载!

刘工:楼主说了--------三相用电也很均衡,电压侧三相电流基本相同,

刘工:你的随意回帖是对控友们的伤害!!!!!!!!!!!!!!

          应该是变压器温控(或温度探头)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