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一相温度显示偏高

楼主(2007-11-19):
公司在使用一台630KVA干式变压器时,再用电正常的情况下,三相用电也很均衡,电压侧三相电流基本相同,但是有一相温度显示偏高很多,不知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样使用会不会出现问题?怎么能解决这样的象限呢?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低压侧是否有连接点接触电阻变大,造成接点过热传到线圈。

网友B(2009-09-14):
是不是B相温度高啊?B相温度稍高是正常的。

网友C:
干式变压器一般为F级绝缘,不超120°就没事。

网友D:
是不是B相温度高啊?B相温度稍高是正常的。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