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 端子输入控制设置

楼主(2007-11-19):
请问一下!我现在又台MM440 的变频器,端子控制的,我想实现频率的跳跃,也就是说启动信号来后,频率5秒内从25HZ上升到40HZ,然后直接跳到60HZ并在5秒内平滑上升到80 HZ然后运行,当结束信号来后3秒内从80HZ下降到60HZ,然后直接跳到40HZ并在3秒内下降到0HZ,最后停止运行.请问他的参数怎么设置,多谢了,急.

网友A:
可以实现

网友B:
多段调速

网友C(2008-04-10):
可以实现,必须用PLC可编程控制器配合实现多段调速控制。

网友D:
如果在6SE70里面比较好做到,因为那里面有2个附加设定,第一个附加设定是经过斜坡发生器的,第2个附加设定是不经过斜坡发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