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节能

楼主(2007-11-19):
变频调速节电原理

1、变频调速节电,即变频调速才能节电。下面主要对两类典型负载应用的节电原理作一下分析。

(1)恒转矩负载类应用

恒转矩负载即不管转速如何变化,负载转矩是恒定的。

如下公式:P=K*T*N

         K=系数              P=轴功率           T=负载转矩           N=转速

从上述公式可以看到,轴功率与电机的转速成正比,当由于工艺的需要而调整电机速度时,自然可以达到相应比例节电的目的。

(2)、变转矩负载类应用

离心风机、泵类是属于典型的变转矩负载,其工作特点是:大多数是长期连续运行,由于负载转矩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所以一旦转速超过额定转速,就会造成电机的严重过载,因此风机、泵类一般不超过额定频率运行。
风机水泵的相似定律
而离心式风机、泵类设备的流量与转速成正比,如公式(3-1);压力或扬程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如公式(3-2);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如公式(3-3)

Q∝N  式3-1   Q:表示流量
H∝N2  式3-2    H:表示扬程
P∝N3 式3-3    P:表示功率

即:功率比 =(转速比)³ =(频率比)³ =(流量或风量)³,

即:P1/P2=(N1/N2)³ = (f1/f2) ³ = (S1/S2) ³,

当转速稍降低时会获得很大的功率节省。

由流体力学可知,P(功率)=Q(流量)╳ H(压力),流量Q与转速N的一次方成正比,压力H与转速N的平方成正比,功率P与转速N的立方成正比,如果水泵的效率一定,当要求调节流量下降时,转速N可成比例的下降,而此时轴输出功率P成立方关系下降。即水泵电机的耗电功率与转速近似成立方比的关系。例如:一台水泵电机功率为55KW,当转速下降到原转速的4/5时,其耗电量为28.16KW,省电48.8%,当转速下降到原转速的1/2时,其耗电量为6.875KW,省电87.5%.

2、功率因数补偿节能

无功功率不但增加线损和设备的发热,更主要的是功率因数的降低导致电网有功功率的降低,大量的无功电能消耗在线路当中,设备使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由公式P=S╳COSФ,Q=S╳SINФ,其中S-视在功率,P-有功功率,Q-无功功率,COSФ-功率因数,可知COSФ越大,有功功率P越大,普通水泵电机的功率因数在0.6-0.7之间,使用变频调速装置后,由于变频器内部滤波电容的作用,COSФ≈1,从而减少了无功损耗,增加了电网的有功功率。

3、软启动节能

由于电机为直接启动或Y/D启动,启动电流等于(4-7)倍额定电流,这样会对机电设备和供电电网造成严重的冲击,而且还会对电网容量要求过高,启动时产生的大电流和震动时对挡板和阀门的损害极大,对设备、管路的使用寿命极为不利。而使用变频节能装置后,利用变频器的软启动功能将使启动电流从零开始,最大值也不超过额定电流,减轻了对电网的冲击和对供电容量的要求,延长了设备和阀门的使用寿命。节省了设备的维护费用。

网友A:
有空在看,先抢个沙发

网友B(2008-03-05):
安邦信变频器华北一级代理商,有问题可以找我。
北京中高美特科技有限公司  网 址:www.machinima.com.cn
电话:010-62635287  手 机: 13910033901
韦祥龙 QQ:82494384       Email: weixianglong8@163.com

网友C(2008-08-19):
安邦信品质差服务更差

网友D(2008-10-07):
谢谢!很实在,确实不错!

网友E:
“一台水泵电机功率为55KW,当转速下降到原转速的4/5时,其耗电量为28.16KW,省电48.8%,当转速下降到原转速的1/2时,其耗电量为6.875KW,省电87.5%”

1、这个题目是用来说明用变频器对一台水泵调速后的节能效果;

2、其实这是一个笑话,因为实际只需要28.16KW或者只需要6.875KW的水泵,竟有这样的傻子,安装一台55KW的水泵再高价买一台变频器把功率降下来,降到28.16KW或者6.875KW来节能!!!

网友E:
楼住应该再告诉大家,变频器变流损耗、谐波损耗也很大,有时电机严重发热、额定功率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