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7-11-19):
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有一台日本富士变频器报警,
型号:FVR-E7S  报警显示:LU
恢复不了,其他按键都无效.
检查电源,电机都正常.
现在没招啦,请各位大虾给指点迷津,
先谢谢啦

网友A:
应该是欠电压报警,1电源欠压.2整流模块坏.

楼主:
谢谢谭工的回复,
我们昨天找人帮着查了,是主板检测部分有故障,
现在用别的品牌代替了

网友B:
我的一台5kw的变频器,在正转的时候没有输出,翻转却有输出,是不是逆变坏了?

楼主:
楼上,以我看不象是逆变坏了,查一下控制部分,再看一下是不是哪个参数设定的问题.

网友C(2007-12-24):
电源检测有问题。变压器旁的电容(C70)坏了

网友D(2009-01-15):
电源检测有问题。变压器旁的电容(C70)坏了   指型号:FVR-E7S 报警显示:LU   能告诉那个C70是多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