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智能仪表变送输出问题?

楼主(2007-11-19):
智能仪表,输入可电流电压电阻电偶选择,输出只有标准信号(电流,电压),
如果输入是电阻和电偶,是如何转换的,怎样对应,谢谢

网友A:
如果是智能仪表,在组态时应能选择热阻或热偶的型号,并组态测量范围

网友B:
不同的转换单元,热电偶需冷端补偿

网友C:
好好学习检测仪表知识就明白了

楼主:
电偶,S分度号,变送输出4-20MA. 0是多少度,20是多少度.按选型手册选的,谢谢

网友D:
我公司的做法是如果是热电阻和热电偶,也会设置一下输入显示范围(输入显示范围主要用于输入是电流电压时使用,如果无变送热电阻和热电偶可以不设置)。该输入显示范围就对应于输出的电流和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