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陆590控制问题.

楼主(2007-11-19):
   请教各位兄弟一个问题,我有两路模拟信号都要控制590p的速度,且各控制一半的的速度,两者的关系是叠加,请问我应该如何组态呢?我现在是将其中的一个接在A4口,另一个接在A2口,但是发现A2口的信号控制不了速度.
    我控制方式是这样的,后面一台收线机(变频器控制),在同样的转速的情况下,线速度是越来越快的
前面有一个履带引取,即这个590直流控制,要求此引取的线速度与收线机同步.
特别设置了一个调节装置,即其中的一个模拟信号
另一个是收线机过来的变频器输出的同步信号,
设想,收线机一停,牵引也停,收线机速度为零,调节装置为最低点,模拟信号也为零,这样牵引的速度也降为零,考虑到收线的是加速可能时间更快,特地把加速时间设长.

我的收线米数不是很多,一般在100-200m之间
但是收线的线径大,有120mm^2
且收线的时间不长,在5分钟左右,包括升降速时间

万分感谢!

网友A(2008-01-29):
用变频的速度输出做调速器的速度的给定,准主从传动配置。

网友B(2008-03-27):
这样做不行的,要用到张力控制

网友C:
牵引与收线的同步?那这个过程你就要用到张力控制了

网友D(2014-06-27):
搞电缆设备的?136015166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