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D型电动机启动难题

楼主(2007-11-19):
我单位的龙门吊主钩电机型号是ZD1 51-4型13KW电动机(转子制动锥型电动机)前一段时间使用良好,最近,主钩上下频繁出问题---接触器跳,吸合断开频率很快,就象线圈电压不够一样,电机转子象犯卡一般,进去一点出来.但经过检查,控制回路正常,电机线甩掉正常.花键也检查无异常,很灵活,实在找不到原因,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A:
你将接触器强制按下看看,电机什么反应,能上升、下降没问题的话,我怀疑是压降问题。

网友B(2008-05-26):
应该事线太细了

网友C:
应该是启动压降问题

网友D:
是不是刹车装置的问题

网友E:
楼主提了问题后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