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螺距大导致电机负载电流也大吗?

楼主(2007-11-19):
主题:螺距大导致电机负载电流也大吗?
有两套排线系统:
一套是750W电机+17:1的传动比+8mm的螺距,以带动一套排线装置;
另一套是1.1KW的电机+20:1的传动比+40mm的螺距,带动一套类似的排线装置;
运行时检测电流,却发现前者电流约为1.1A,而后者却高达3.0A,比较两者,只发现两者丝杆的螺距有较大的区别,难道丝杆螺距大,其负载也越大吗?

网友A:
将2电机做功比较以下,设17、20的最小公倍数为340,
即750W电机转340转时,被动螺杆转动20转,行程=8*20=160mm
即1100电机转340转时,被动螺杆转动17转,行程=40*20=800mm
现在可看出2电机以同样的速度运行时,
750W驱动电机的螺杆行程为160mm
而1100W电机驱动的螺杆行程为800mm
哪个大?

网友B:
对,因为这样需要的功率也大.
同时还要考虑机械装配精度造成的摩擦系数问题.

网友C:
我这样来估算电流比。 1.1KW/0.75KW电流比=(40/20)/(8/17)/(1.1/0.75)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昨日大意,计算错误,现更正如下:
将2电机做功比较以下,设17、20的最小公倍数为340,
即750W电机转340转时,被动螺杆转动20转,行程=8*20=160mm
即1100电机转340转时,被动螺杆转动17转,行程=40*17=680mm
现在可看出2电机以同样的速度运行时,
750W驱动电机的螺杆行程为160mm
而1100W电机驱动的螺杆行程为680mm
哪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