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们厂用的是日本安川变频器,但是我看不明白PLC如何用DP和它通讯的,速度和正转反转是怎样和变频器对应的,有那位大哥知道,再这我谢谢啦!

楼主(2007-11-19):
(无正文)

网友A:
安川变频器,我没有用过,既然能用DP通讯,那肯定是支持的了,
有着对应关系的阿

楼主:
哪位大哥知道呀?请回复!谢谢了!

网友B:
首先,您是否能“摸到”這個控制程式?如果可以,請您打開您的程式中硬件組態,看看如何組態的,并且請您打開相關的DB塊,看看數據區是如何定義的。
然后,如果您不能“摸到”這個控制程式,那么討論將占用論壇的大量篇幅,頗有些灌水的嫌疑,您可以去西門子網站的網上課堂,看看PLC如何與MM440變頻器進行通訊的,基本看了之后就會有基礎了。

网友C:
MM440通迅实例:
http://download.gongkong.com/file/2007/1/3/440PLCDP.pdf

网友D:
安川变频器主要使用在电梯上,你是搞电梯的吗

网友E:
供应商那里有DP控制字的说明书

网友C:
TO :楼主

 你可以到自助资料库中下载相关内容,再好好看看程序哦,因看不到你的程序,所以很难说清楚.再仔细看看参数设置,DB块编写,还有安川变频控制字的定义.

网友F:
通讯是调用的SFC14,SFC15吗?

网友F:
如果是它是在程序里有一个起始地址

网友G:
首先在硬件配置中配置一个安川变频器(需要先安装GSD文件),选择16个字的扩展通讯方式。然后定义I/0地址,使用PIW/PQW读写数据。不用调用SFC14和SFC15。控制字的第一个字是启停和正反向(1为正向,2为反向,0为停止),第二个字是速度给定(5000对应50HZ)。

网友H:
邓健说得很对,就是那样做!我们刚做完一个,提醒一下,通讯速率设成187.5k比较好!快了容易报通讯故障。另外,变频器要设定好。是连铸的项目!

网友I:
在硬件组态中点击变频图标,打开参数赋值,看看赋值的代码HEX,对应DP控制字说明就知道了

网友J(2007-12-30):
安川变频哭的DP控制主要是通过它自身的DP卡来完成的,卡上有通讯站点的选择,,正确选择后就可以进行通讯了,再有在硬件组态时,要先选定协议类型,这个和和安川变频的GSD文件有关,具体请参照通讯手册上的相关说明,一般我是选用6PZD的,对于正反转的控制,是在控制字的相应位来进行控制的,安川的与ABB、西门子的不相同,它是利用其中一位的0”与”“1”来进行区别的,具体忘了,0为正转,则1为反转,而ABB西门子的变频器,是用给定值的正负来进行正反转控制的

网友C:
TO :zhang
据我了解,siemens变频器通过DP控制的话,也是采用写控制字的方式,比如说控制字的第十一位为1,表示正转.不明白你所说的用给定值的正负来进行正反转控制的.请教了.

网友J:
千山独步
ABB的变频在通讯控制时,其给定时的正负也可以实现电机正反转控制的,它的控制字是不变的,如047E和047F,一个是停止一个是启动,还在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下,是无法知道正反转的,或是说靠人为控制正反转是不可能的,如:在一个复绕机的控制中,可能要用到从正转到反转的一个连续过程,其中还是有PID进行参与控制的,那么就可以采用正负给定的方式,当输出控制值在接近于零时,PID调节量加入后就可使其变为负值,电机就会自动进行反转了。有时间你可以自己试一下,当然,变频设定电机方向时要选到双向

网友K(2012-06-14):
1)  PLC-DP主站 传送至安川变频器的主要数据 (输出数据)

字节0和字节1

 BIT0 -------------------正转

BIT1--------------------反转

BIT2--------------------H1-01定义

BIT3--------------------H1-02定义

BIT4--------------------H1-03定义

BIT5--------------------H1-04定义

BIT6--------------------H1-05定义

BIT7--------------------H1-06定义

BIT8--------------------为“1”时为外部故障

BIT9--------------------为“1”时为故障复位

BITA-F-----------------未使用

字节 2 和字节3:用于速度指令(速度基准值设置),

按字为单位传送(含低字节和高字节),

速度设置分辨率为1/0.01HZ

字节 4 和字节5:用于转矩基准/ 限制的设置。

2)  安川变频器传送至PLC-DP主站的主要数据(输入数据)

字节 0 和字节1:用于监视变频器的状态,

bit0 为“1”时为正转运行,

bit1 为“1”时为零速度,

bit2 为“1”时为反转运行,

bit3 为“1”时为复位指令接收等。

字节 2 和字节3:用于速度反馈(速度测量值),

按字为单位传送(含低字节和高字节),

速度测量分辨率为1/0.01HZ

网友L:
    这个是不是与 MM440 通迅实例有点相似呀????  学习中

网友M(2013-12-26):
程序能发我份么 我研究下 1060525986@qq.com

网友N(2016-04-05):
学习了,正在学安川的DP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