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计算的问题

楼主(2007-11-20):
请问一下,乘法问题:MUL   K1110    K150   D51
             监视了一下;D51里的值显示是30108 为什么1110乘以150会等于30108呢?
    请那位师傅帮我解释一下好吗?

网友A:
k1110*k150=166500,因你用MUL而不是DMUL,D51为一个字,他的最大值为32767,所以超过了

网友B:
16位寄存器和32位寄存器的问题前面加DMUL就变成计算的结果存储于D50和D51内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用DMUL命令试了一下,结果正确,后台运行,和玩转,说得很对.xuaoyaotan发的图片为什么会计算正确,就搞不懂了,可能和CPU版本有关系吧

网友C:
怎么我的会是-30108呢

网友D:
xuaoyaotan用的看来不是delta PLC

网友E:
不错,试一下看看了哦

网友E:
看一下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