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小技巧

楼主(2007-11-20):
    我想问问在300中怎么可以将REAL变成int,例如把8.0变成8(8.0存在MD中)

网友A:
MOVE也可以吧

网友B:
下面引用由“说不得”在 2007-11-20 11:32:00 发表的内容:
  MOVE也可以吧
--------------------------------------------------------------------------------------------
MOVE不可以

网友A:
为什么MOVE不可以呢?

网友C:
有类型转换的函数,查一下

网友D:
看指令说明阿,编程手册上说的很明白阿

楼主:
   哪个函数数啊,请说明点好吗,基本指令只有I-DI,MOVE 怎么用啊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张余在 2007-11-20 14:05:00 发表的内容:
     哪个函数数啊,请说明点好吗,基本指令只有I-DI,MOVE 怎么用啊
--------------------------------------------------------------------------------------------
如果您使用Fuji的PLC,那么我可以肯定的告訴您,RealToInt函數就可以。
但是您用的是西門子的PLC,那么這個函數是不存在的,用戶需要自行編寫程式來解決。
用戶需要先使用指令Trunc來將Real類型轉換為DINT。
然后通過MOVE指令來讀取DINT的低16位,但是讀取前應考慮DINT的低16位是否超限,然后再進行讀取。

网友E:
1、用RUND转成双精度整数再转成IND。
2、用DB数据块直接读取DB地址数,用DB.DBW克可直接读取。

楼主:
 to  yuanle:
     yuanle你好,你给解决了好几个问题,真感谢你
  你说的意思是
  比如8.0(REAL)开始存在MD60
Trnnc  MD60    MD100   把MD60(REAL) 变成  MD100(DINT)
MW100存的就是我想要的8(INT)吗?
不用MOVE指令不也可以吗?

楼主:
 to  寒冷
    你说的 1  ROUND  MD60   MD100  (REAL->DINT)
           DINT到INT  用什么指令啊?
           2 8.0(REAL)存在DB1.DBD0
             DB1.DBW0  就是8(整型)吗?

网友A:
好象是直接读DB地址比较方便吧

网友E:
to张
 你要的是整数,用DB块是非常简单的。
      8.0(REAL)存在DB1.DBD0
          取:   DB1.DBW0  就是8(int)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寒冷在 2007-11-20 17:25:00 发表的内容:
  to张
 你要的是整数,用DB块是非常简单的。
      8.0(REAL)存…
--------------------------------------------------------------------------------------------
如果您不做數據判斷而直接使用結果可能是這樣的,由于最高位為1,因此數據可能成為負數呈現的哦。

网友F(2008-04-27):
先把实数转换为双整数,然后是双整数转换为整数,这样应该可以把。。。

TRUNC    MD60,AC1

DTI     AC1,MD100

网友G:
L P#8.0

T md30

网友H:
非党好做的兄弟

网友I:
对:望尽天涯路 关于

先把实数转换为双整数,然后是双整数转换为整数,这样应该可以把。。。

TRUNC    MD60,AC1

DTI     AC1,MD100

内容的回复:

呵呵 你的这个貌似不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