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手持编程器相连,通电后编程器屏上显示“COMMS ERROR[求助]

楼主(2007-11-20):
PLC与手持编程器相连,通电后编程器屏上显示“COMMS  ERROR”,何故?
请求帮助!谢谢大家!!!!!!!!!!!!

网友A:
是不是要内存卡啊

网友:
通讯错误~~检查线缆和通讯参数~~

网友:
另外还有可能是通讯地址(通讯站号不对应)

网友B:
通讯错误,应是参数设置问题,或是钥匙状态不对.

网友C:
通讯故障

网友D:
地址设对了吗

网友E:
哪个牌子的

网友F(2009-08-04):
三菱的,我的也一样,通信错误的同时还有运行(RUN)灯不亮(POWER亮),应该不是通讯设置问题。一直都是好好的,断电后再通电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