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120S以速度控制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07-11-20):
大家好,问过LG PLC 控制步进电机的问题:

      我想用K120S 的 P40,P42电控制步进电机,采用速度控制的方式,采用指令为POSVEL(速度控制指令)和POSCTR速度停止指令,程序如下(偶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只好搞成这个上传):、
  运行:
   LOAD M0055
   POSVEL 0000(通道为ch0) M0057(方向为0正传) D180(脉冲值为3600pps)
   停止:
   LOAD NOT M0056
   POSCTR 0000 0000
运行结果是:
   P40灯亮,P42灯不亮。。
   但是步进马达没有运转。。。
   小弟从来没有用过步进马达,也没有用过LG PLC,一点不熟。。想问下这段程序有什么问题没有?
也请做过得大大们给个速度控制步进马达的例子看看,感激不尽阿。。在现场,客户等着要呢,很急很急。。。

楼主:
上帝,来个大大回答以下阿?

网友A:
首先你要明白P40。P42这两个点在位置控制中所应用的功能
P40是通道一脉冲输出,P42 是方向,低位正向,高位反向
就你现在的情况P40亮,P42不亮,是正常的在发正向脉冲的状况。
至于马达为什么不动,应该是接线有问题
P点接入24V电源了没有?
程序上一般停止不用POSCTR

可以直接给我来电:010-58256025-610 郑

楼主:
感谢,马上给您电话。。。

网友B:
to 米仁:
   请问一般停止不用POSCTR,你用什么指令?

网友A:
呵呵,说错了
停止就用POSCTR0指令减速停止,
不过如果用POSCTR1应用紧急停止功能时,需要POSCTR2复位。

只是印象中记得POSCTR应用上有点要注意的地方。
纠正一下。

网友C(2008-06-11):
先设一下0或找一下原点

网友D:
我最近也在学习K120S以速度控制步进电机,楼主能给个程序看看么,先谢了 QQ 896330228    电子邮件 shanghai119119@163.com

网友E(2011-10-31):
楼主能给个实例程序来看一下吧,我的邮箱是ningwu@30.163.com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也在学习K120S以速度控制步进电机,楼主能给个程序看看么,先谢了 QQ 896330228    电子邮件 ningwu30@163.com

网友F:
我最近也在学习K120S以速度控制步进电机,楼主能给个程序看看么,先谢了 QQ 896330228    电子邮件 ningwu30@163.com

网友F:
我最近也在学习K120S以速度控制步进电机,楼主能给个程序看看么,先谢了 电子邮件 ningwu30@163.com

网友G(2012-04-25):
我想求k120s的硬件连线图  扣扣743594973

网友H(2012-12-03):
学习一下有一个项目要用呢

网友I:
我有一堆的lsplc 韩国产的有用的吗?www.whcljd.com   三菱plc  普传变频器 显控触摸屏一级代理

网友J(2019-03-12):
我想求k120s的硬件连线图 控制步进电机程序案例,谢谢!

zhanxianfeng528@163.com

网友K(2019-04-30):
我想学习下,有没有大神教我下

网友L(2019-12-18):
你好!能给我一你份K120S以速度控制步进电机吗?先谢了!109438356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