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变频器设置加减速时间多少呢?

楼主(2007-11-20):
75KW变频器,在窑炉上带风机使用,请问加减速时间设置多少合适呢?最少能设置多少?132KW怎样设置呢?

网友A:
罗茨风机和离心风机的设置是不一样的,我在设置132KW风机时,加速时间在20S左右,停车为自由停车。离心风机155KW加速时间在30S左右,停车为自由停车。当然风机实际运行负荷的不同,在设置上会有区别的。

楼主:
谢谢!设置20S(132KW)会不会太短了?有什么公式可以依据吗?

网友A:
一般设置都是根据经验在现场进行实验的,具体到公式我还没听说过(也可能有)。你首先将加速时间设定在较大的值,观察启动运行电流是否平稳的上升然后再决定加速时间的加减。例如:你设定的时间为30S,在实际加速时间到20S时电机就稳定在了最大的负荷电流(电机正常运行的电流),那么你就可以将加速时间固定在20S左右,反之亦然。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经验之谈,希望能给你一点小小的启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能举一反三就达到我回帖的目的了。

网友B:
支持楼上,依照实际加速电流来设定

网友C:
有些变频器不需要设置加、减速时间,比如日立J300、SJ300系列,在不太清楚负载惯性情况下,时间设置很困难,太长、太短都不行,此种情况下就可以设置模糊逻辑加减速功能——SJ300系列-A085,J300系列-A059,这样变频器加、减速时间长短就无效了,变频器可以根据负载情况自行调节加速、减速时间!

网友D:
工控追求说得没错,支持一下!

网友E:
20秒减速时间太短了吧,变频器保护不好就要飞上天了!

网友F(2011-12-30):
加减速时间过短会造成过电流,这种故障应该是出现在启动加速过程中么??如果是正常运行时出现这种故障,有可能是跟加减速时间设置有关么??

网友G:
一般变频器都会有自动限流的吧。或者叫做加速时失速保护。开放这个功能,变频器可以得到最短的加减速时间。

网友H:
      好老的贴了!

      我在陶瓷厂干过N年,做过电工、电气主管、窑炉小师傅等,我给你个经验数据:75kw~132kw的引风机,设置为60秒左右效果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