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接地短路

楼主(2007-11-20):
什么是接地短路

网友A:
接地短路是三相电路发生接地故障时,不同电位带电点通过大地形成闭合回路产生的过流现象,根据接地故障的不同可分为:
单相接地短路,主要发生在中性点直接阶地或通过阻抗阶地的系统;
两相接地短路,不同的两相同时发生接地故障;
三相接地短路,指三相同时发生接地故障;
后两种在TN-C、TN-S、TN-C-S系统中都可能发生。一家之言,说错勿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