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中数控系统鼓掌

楼主(2007-11-20):
   该机床不定时,出线白屏现象。鼓掌后所有动作均无,有时自己能恢复,有时断电后重新启动后能常.经查,外部电源正常.
请问该问题是软件问题?还是系统硬件问题?

楼主:
  该机床不定时,出线白屏现象。故障后所有动作均无,有时自己能恢复,有时断电后重新启动后能正常.经查,外部电源正常.
请问该问题是软件问题?还是系统硬件问题?

网友A:
对于这种情况有以下几种:
一,供电电压处于低压或高压临界.因拍手震动出现.
二,系统内部或供点电源有需接地方.因拍手震动出现.
解决办法:
分别对调电源和系统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