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多字节读写

楼主(2007-11-20):
请问各位高手S7-300有什么指令可以多字节读写,比如说我想读PIW256-PIW266的数据,我在程序中写一个语句,我可以在变量表中监控数据,请高手指点啊,谢谢.

网友A:
沒有直接指令可以做到這一點,但是用戶可以通過使用STL編寫循環來讀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