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ONEYWELL的OPC与客户端通讯中断怎么解决?

楼主(2007-11-20):
我公司的OPC服务器由HONEYWELL公司提供(主机是DELL的),客户端是与鞍山焦耐院联合开发的,开发语言为VB。但经常出现数据传输中断或停止的现象。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07-12-28):
难以分析,
网络会不会有问题,程序有没有问题,
说能说得清?

网友B(2009-07-28):
估计vb程序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详细可以和我交流,qq:44682760,msn:lihb2004@hotmail.com

网友C(2010-04-02):
Honeywell与第三方系统进行OPC通讯时,只能指定从一个服务器上取数据,当这台服务器为主服务器时,第三方系统可以从该服务器取数据,但这台服务器从主服务器切换为备服务器时,第三方的系统是无法从Honeywell的系统中取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