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数据块的问题 求助

楼主(2007-11-20):
在 300  400  中 一般数据块中存储的 都是什么数据?
是和输入/输出有关的数据 类似于中间变量吗?
它门有是如何读取的呢?

网友A:
支持基本類型,數組,結構以及用戶自定義類型。
讀取使用絕對地址,如DB1.DBX0.1  那么就讀取數據塊號為1的第0個字的第0位,將此地址用在梯形圖中,和M0.0這類中間地址的性質一樣,但是有一點敬請注意,讀取DB塊是需要時間的,其讀取速度不如直接讀取中間變量,因此使用DB中的數據作為中間變量會帶來系統掃描時間的延長。

楼主:
谢谢 了
那它是 如何写如数据的?
也类似与 中间地址 一样吗?

网友A:
Lad編程模式:使用Move指令
STL編程模式:使用T指令
SCL編程模式:使用:=賦值語句

网友B:
学习了阿,好啊

网友C:
学习了,有收获。

TO:yuanle 前辈,您的回复文字为什么是繁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