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搞到A-B 的编程手册?

楼主(2007-11-20):
哪里可以搞到A-B 的编程手册?
或者 RS LOGIX5000应用手册?

网友A:
网上很多阿,多看看就会找到阿

楼主:
推荐一个  我找了很久了
都没下到

网友B:
下面引用由^ - ^在 2007-11-20 11:59:00 发表的内容:
  推荐一个  我找了很久了
都没下到
--------------------------------------------------------------------------------------------
說明您沒有用心找哦,如果您花點時間去自助資料庫中去搜索一下,那么您會發現“廈門工控”這位網友已經給您放在了那里了。

楼主:
多写 指点

网友C:
编程手册也只是简单的介绍如何使用这个软件,具体的要学编程还要看指令集之类的,你要的话,我可以发你个编程手册.
留下邮箱

网友D:
看你需要那种型号的plc 在找相关教程,网上很多,我也正在案使用.